【2009-10-10】DDD P845LML维修日志

楼主(2009-10-11):
板图片如下:

客户拿来说此板不开机,目测 打值没有问题,插电触发,测卡一闪即灭,根据现象判断要么CPU供电有短路,要么CMOS跳帽跳反,两者的区别在于CPU短路的话在触发一瞬间电源一般会的“吱”的一声。而此板无此声音,初步判断故障出在CMOS这一块。先测CMOS跳帽电压,看有无跳反,没有跳反,但是发现电压偏低【因我是插着电源的】。插上电源正常应为3.3V

测肖特二极管输入端3.3V正常

因CMOS电路出问题,电路中的电容损坏的机率特大,所以就直接找CMOS电路中的电容。
CMOS电路这一块图片如下:

在板画出来的电路走向图:

电路图如下:

拆掉电容后,测CMOS跳帽电压正常了.

开机也不一闪就灭了。

上U 内存 显卡 开机 跑码显示,此板修复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教程

网友:
思路清晰,教程简单明了

网友:
对故障的分析有条有理!
另外,请问“插电触发,测卡一闪即灭,根据现象判断要么CPU供电有短路,要么CMOS跳帽跳反,两者的区别在于CPU短路的话在触发一瞬间电源一般会的“吱”的一声。”这个结论是那里得来的。不知主板其他地方短路(或者漏电)会不会也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测它是漏电的呢

网友:
威望是必须加的。好贴!好实例 。好学生。呵呵

网友:
对故障的分析有条有理!
另外,请问“插电触发,测卡一闪即灭,根据现象判断要么CPU供电有短路,要么CMOS跳帽跳反,两者的区别在于CPU短路的话在触发一瞬间电源一般会的“吱”的一声。”这个结论是那里得来的。不知 ...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测它是漏电的呢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容漏电是测不出来的,如果是用作滤波的电容 你可以拆下来不先不装上去,测一下电压!

网友:
威望是必须加的。好贴!好实例 。好学生。呵呵
引用 网友C:

饼哥教导有方。

网友:
对故障的分析有条有理

网友:
呵呵  这就是所谓的佳贴啊!算是学习了

网友:
一般我都拆了,省事。

网友:
不错。好贴。受益非浅!!

网友:
不明白开机一闪就灭,怎么会想到cmos电路故障,一般都会认为是cpu供电有短路啊。请楼主加以解释。

网友:
桃李满天下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教程

网友:
好贴,看你发了好几个贴,都可以,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这块主板的电路设计!

貌似 不是很复杂!

网友:
好贴就需顶,楼主越来越历害了。电路图画的清清楚楚,我几时能赶得上呀:

网友:
很适合新手的教程,呵呵

网友:
好贴,学习了,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DDD板爱出这问题

网友:
非常喜欢 凤城 这种图文并茂的帖子
很实用 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看了3篇了,不支持一下真是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
非常典型的INTEL主板中,上电时序中南桥工作的四个工作条件之一!
学习了,不过,电容漏电直能用替换来解决,拆下来估计也不好测试!

网友:
跑线路基本功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对不起加分的时候打错板主的名字了,应该是像月饼,呵呵

网友:
请教 高手 我第一次 做桥 FW82801DB  用0.6球 怎么样 我感觉小了很多

网友:
学习下,,,不错的经验!!!!

网友:
如果所有的远程学员都能有这水平。。。。。
那基地的培训就是绝对杠杠的!
但是应了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相机拍出如此清晰的图片

网友:
截图相当有水平啊

网友:
1000万像素的相机吧

网友:
不是用相机拍的 我没有相机 用我的手机拍的  三星I900

网友:
好贴,名师出高徒

网友:
楼主不错啊。我现在正在学习主板远程培训。好希望能达到你的水平啊。

网友:
楼主这日志写的太好了,图拍的也清楚,尤其那“吱”的一声是区分两种故障所在,学习了

网友:
CMOS跳线跳反,怎会导致ATX电源短路保护呢?即使跳反电压也就是通过电阻入地,根本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高手过招 如此简单 俺上会弄一块板子也是开机一闪即灭 修三天三夜也找不到一点头绪 后来发现跳线帽 插反了 差点晕死

网友:
跳帽漏电,真它妈的有时间想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电容漏电可插反是一样的效果吧

网友:
好贴啊,学习了,谢谢楼主了。我以前就知道,红色5V和12V短路会这样,当然电池冒反了也会这样,不过电池电压低会这样就没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