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512内存蓝屏。如下测试,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9-10-11):
是一根06年的内存条。开始还好好的。装系统过程死机。然后就在也装不上系统了。换了内存后好了。但是想修复此内存。

希望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
你那内存是双面的   正面报错
位置应该是2  4  6  8 这几片芯片报错

网友:
先清一下灰,然后用电烙铁把芯片引脚加焊一下就行,如果自己技术不好,请修家电的师傅焊一下就能行了。(注意脚位间焊后不要连锡)。看测试结果应该是芯片脚与PCB板个别引脚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从测试结果来看是正面第五个芯片出问题了。可以先加焊,若还是不行就只能换掉这个芯片了。

网友:
先 看下 内存插槽

内存 的 金手指(用橡皮搽一下)
。。。。。。
R S T 显示 正面 第 6,7颗(还有第五颗)!

网友:
先清一下灰,然后用电烙铁把芯片引脚加焊一下就行,如果自己技术不好,请修家电的师傅焊一下就能行了。(注意脚位间焊后不要连锡)。看测试结果应该是芯片脚与PCB板个别引脚接触不好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支持,我的两根512内存就是这样的,有时点的亮,大多数时候不亮,结果就是芯片引脚虚焊,用风枪加焊就搞定了。

网友:
以上方法小弟试了一下。问题越来越严重。直至现在内存点不亮。哎。痛苦啊。

网友:
图上看是第五颗坏了。

网友:
我是用852D风枪吹了几分钟。最后彻底点不亮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测试结果是正面第6,7颗粒损坏,但对于双面条,某些时候反面颗粒损坏也会造成正面报错。

你的照片不清楚,看起来你的内存条不是HY的,倒像是杂牌的补位条,如果真是,那么你就没必要维修了,多此一举。

网友:
你的内存测试结果应该是正面的第6和第7颗报错,用同型号的芯片换掉就行了

网友:
今天我的一根威刚的内存用风枪加焊后直接点不亮,郁闷

网友:
如果 真的是补位条 那就不要修了  静费脑筋

网友:
内存芯片一般都用烙铁拖焊  很多芯片  特别是打磨的 用风枪吹下就坏了

网友:
要修内存,要先练习一下焊接的功夫,包括用风枪吹和烙铁拖焊的技术。还要能识补位条。从图上看,正面的6,7颗粒坏了,可以先加焊,不行的话再换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