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开机了

楼主(2009-10-11):
在一次部件的拔插后,开机出现了“CMOS checksum error Defaults loaded”后就停止了,以为电池没电了,就换了主板上的电池,重启后依旧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 Defaults loaded”,不过就多出现了 warming CPU has been cha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ber to save before quit!  而且无法进入BIOS 设置。同时cpu 风扇开机后总是转转停停的,不知道是否主板的电源电路有问题。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主板有点怪啊,这样搞搞就无法进入COMS设置。一般提示“warming CPU has been cha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ber to save before quit!”都是进入CMOS,按F10保存推出就不提示了

网友:
刷bios程序试试

网友:
什么部件是不是bios

网友:
键盘有问题吗?否则,为何无法进入?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BIOS资料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