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位845G主板,内存插槽故障

楼主(2009-10-11):
一杂牌845G主板,插内存,开机自检能通过,就是一运行系统不行,换了内存也不管用,该插槽一共有两个,全部试了都不行。故障一样。

后来,用内存阻值卡,测数据线对地阻值。阻值卡上面说:该所有地址线对地阻值一样。我全部测试了,发现一个内存插槽中,有三个地方,对地短路,
插槽两边,其中一边是一个,另一边是两个。
这时我换另一个插槽测试,结果跟之前第一个插槽的结果一样。也是三个地方,对地短路。位置也相同。

这我就搞不懂了,到底什么原因令两个插槽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
最好先用诊断卡跑马看看。

网友:
刚靠打AD线是不能确定的,查下供内存电够不够! cpu
散热OK不!

网友:
刚靠打AD线是不能确定的,查下供内存电够不够! cpu
散热OK不

网友:
诊断卡跑码是正常跑码,只是到启动系统那一步,正常应该是FF。但是他却总是10和11之间来回跑动。
内存供电是2。5V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