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6不复位

楼主(2009-10-11):
一块MS-7036 VER:2  复位灯亮,测得相关数据如下,看起来都正常,可以通电就是不显示。
核心=1.09v
pg=1.19v
复位=0.62V
时钟=0.34V
VTT=1.2V

内存供电3.33V 时钟0.32V

北桥供电2.45V 1.54V

南桥供电3.3V 1.5V

PCI 复位=1.53V  时钟=1.62V

IDE 1脚=2.4V

复位一针3.33V

12V 5V 3.3V正常

网友:
CPU核心电压不正常! 复位也不正常! 先修CPU核心电压

网友:
上真U,核心电压1.36V,1.36V正常吗?

网友:
考虑有个设备把复位给拉低了,PCI应该复位为3.3吧

网友:
测量时钟晶振两端电压都为1.36V,换了晶振,电压还是1.36V

网友:
楼主, 时钟的电压是不对的,可以先修时钟,如果实在无从思路就换个IO试试,
本人也是新手,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教,  如果楼主修好之后一定要把结果是那里的事情在写出来让我们这些新手知道,以免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要关注。通病。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