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掉电重启

楼主(2009-10-11):
我昨天收到两片同样故障的P35主板,不上CPU 能点起来,量各供电都正常,也没什么元件发热。但是装上CPU后不跑码两秒就重启一次。我换了IO,时钟,电源PWM 都没有用。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量各供电都正常-----CPU电压就不正常了, 上CPU不跑码,那来的自动重启!是不是风扇转了几秒!停了再转?反复这个现象! 技嘉的这个个情况多是内存部分不正常或没上内存

网友:
不上CPU 是1.1V左右,上的话在没掉电时阤是1.3V,但过几秒就掉电了,然后再过几秒自己又开机,如此反复着

网友:
偶有块七彩虹的P43 X3和你的板子毛病一模一样,哈哈,返厂说是南桥坏了,不给保修,忍了!

网友:
不会是南桥坏了吧,我开始也是叛断南桥坏,因为我判断问题不是出在CPU这边。如果问题不出这边那就只有时钟和IO 桥 这些地方了。但这些地方的供电都正常。IO 时钟都换掉了。就是不行。有没有人遇到修好的呀

网友:
俺有块onda945GC的板也是差不多这样!!!一按重启键就会反复掉两次电才能正常跑码,由于是集成显卡,跑码完成有正常的“嘟”一声后还是不显示,安独立显卡就能显示。能安系统,但是在系统里面按软件出错,报内存问题,初步判断是NB的控制器问题!!!!!

网友:
重点查内存这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七彩虹945主板 上面的故障
半天找不到原因,我把电源14脚用镊子短接。让电源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没想到开机了,拔出镊子关机,再开正常了
试了好几次都没有问题
放了几小时再测没问题

网友:
今天又收到一片这样的板子,现在手里都有三片了,不知道怎么办呀。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