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像蜗牛一样慢

楼主(2009-10-11):
一台东芝DynaBook SS M3/275PRH 的机子装系统很慢很慢 大概一个小时GHOST才解压完运行起来相当慢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排除内存硬盘,CPU是板载的

网友:
进PE看看CPU占用多少,如果在50%以上,多半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和内存,排除这两样,应该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