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

楼主(2009-10-11):
一开始通电能显示..大约30秒之后就黑屏..然后拔电源再接..只能可以2秒左右.....又黑了.....以前碰到同一型号换了电容就好.现在不行..请求赐教.
黑屏

网友:
能说下检测手法不?以前都是只是换过显示器的电容..检测外观

网友:
LZ怎么不考虑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了电源板就好

网友:
原本的电容是16V 1000UF 我换了16V 1500UF

网友:
这个板的高压变压器容易坏还有5706也坏

网友:
黑了之后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绿色的,那么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黑了绿色。我用替换法换了。确定了是高压板问题。。现在是改如果维修呢?

网友:
百般无耐....想了两天.....看到焊锡有氧化的地方都把它给加焊了........现在又加焊了个5706..表面没有氧化..现在开了10分钟.没见光了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用万用表量一下5706是不是坏了,这机子它坏的很多。

网友:
加焊高压部分电路··

网友:
不行的话就加装一个通用的高压板上去吧,通用的高压板和便宜的

网友:
改装一下高压板吧。经济实惠又保险

网友:
这种板子要么就是5706挂了 要么就是高压线圈 虚汗了 还是先不改 修了再说 改的不爽

网友:
加焊高压板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要改用通用高压板的拉。。

网友:
换高压板吧 修了不可靠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查一下。

网友:
我刚修过和这个板子一模样滴 是闪屏 检查出是C5706坏
你这个能坚持30秒 检查8脚4411 检查C5706是否不良 检查灯管

网友:
先测C5706有没有坏,没坏的话就加焊,坏的话就换C5707,高压变压器很容易开焊,还有就是。22的电容也要焊,这样下来一般都可以好,如果还不行最后就是把保护取消,一般是控制芯片的15脚给短路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和彩电的开关电源工作方式相同么,我记得彩电供电有取样,稳压,推动级!

网友:
1.原本的电容是16V 1000UF  我换了16V 1500UF   (這不正確)

ANS: 最理想是用 1000uf/25V

2.百般无耐....想了两天.....看到焊锡有氧化的地方都把它给加焊了........现在又加焊了个5706..表面没有氧化..现在开了10分钟.没见光了

ANS: 基本上, 維修電源板 ~~ 最基本的就是要全面補銲
     而補銲"高壓 or 線圈" ~又最好是吸掉舊錫,重新銲上新錫

网友:
高压变压器容易坏还有5706也坏

网友:
描述的也不是很仔细,所以只能说是灯管和高压板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