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忙呀 不能上网的问题

楼主(2009-10-11):
情况是这样的。我同事去上门给人家解决上网的问题,主人的电脑在自己家不能上网。在邻居家能上网, 但邻居的电脑在主人家能上网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换过网卡还是不能上网, 邻居家是路由, 主人家为猫。 现在郁闷了, 请求解决方案。

网友:
看一下MODEN电源灯亮没,还有DSL灯是闪烁的还是一直亮着,如果闪烁,则可能电话欠费或线路有问题。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不要忘了 邻居的机器拿来能上哦 , “应该说网线和猫 电信那里都正常哦!”  但是主任的机器拿到邻居里也能上网  “ 证明网卡 系统 是好的。”

网友:
没有人见过吗

网友:
我试过两台,把网卡的速度设为10M全速就OK了,再不行就联络我QQ:172201781

网友:
重新做水晶头。看看本地连接里设置没有IP。一般都设置成自动获取。

网友:
那个错误提示是什么啊。或者重新夹一个水晶头试一下呢。

网友:
问下设置网卡速度,怎么设置阿,在BIOS里面设吗?

网友:
情况是这样的。我同事去上门给人家解决上网的问题,主人的电脑在自己家不能上网。在邻居家能上网, 但邻居的电脑在主人家能上网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换过网卡还是不能上网, 邻居家是路由, 主人家为猫。 现在郁 ...
引用 网友A:

他说主人家的可以哦,是不是IP设错,又或是那你接的那个端口已经报费了!

网友:
你给的信息不够详细,你先查看网络连接有没有连好(在“网上邻居”右击属性查看有没有打红叉),如果打红叉就是你的网线没接好,可能是水晶头接触不良的问题,如果正常就查看IP地址是不是设置正确了,网络有没有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有时候这些奇怪问题怎么来的是真的摸不透  我也碰到过一台 也是到客户家去的  看线路猫上面的的DSL灯都是正常 是拨号上网的 上网提示就是678 也叫电信的人过来查过 同时也叫我去看的  就是不行 我带了个新的猫过去试也是不行  对了还查过网卡运行也是正常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要求给我带会店里看看  客户同意了 在我店里一看正常的正常的  带回他家一看不也是正常了吗???真是晕了~~~~~~

网友:
设置问题?或者是接触不好

网友:
以上都不行的话  直接换个独立网卡,  如果不行是北桥不良,换板

网友:
这个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你把他邻居的线拨掉下;;插上用户的。可以上的话应该是路由器没有设置好···

网友:
这说明你的电脑的硬件是好的,你的电脑的程序有点问题,特别是宽带连接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换网线不行换猫。 水晶猫太烂,内部桥接设置有问题。不兼容。

网友:
一个软问题,本地iP和局域网的连接问题。

网友:
换网线,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