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为什么经常打不开,过了一段时间又好了

楼主(2009-10-11):
论坛为什么经常打不开,过了一段时间又好了,如下图

网友:
还有时显示如下

网友:
因为论坛用的是PHP,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
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这样情况,是不是网络问题。。

网友:
上面那个是本站服务器PHP脚本程序出错,下面那个是MYSQL连接数过大出错。随着访问量不断增加,带宽吃紧,负荷加大,服务器也出现各种问题,目前正常寻求解决办法。

遇到这种情况时,可稍等几秒,再刷新页面就行了。

网友:
是的,我们在考虑下一步的整体升级的事情,网站日常维护工作很繁重,随着访问量的不断增加,要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向专业级网站跨越了,带宽、服务器都要升级。

网友:
嗯  发现过几次了   等会就可以用的    量大咯...

网友:
我这也好出这问题    10天总有个2   3次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昨天就碰到过一次,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带宽不够了

网友:
说明基地越来越壮大了,影响力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