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ax 网刻问题!

楼主(2009-10-11):
请教前辈帮我指点下是怎么回事
这软件是不是在DOS 做呀
客户机这边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在网络启动那
软件放在桌面的
桌面

网友:
你的起始ip改下,

网友:
哦 谢谢楼上的兄弟 呀

网友:
是那该为什么呢 我吧他改为192.168.11.14 还是不行

网友:
IP地址改为同一网段

网友:
今天刚学了,;''

网友:
我建议用MOUSEDOS那个网刻工具 那个比较简单
功能也比较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