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显示出显卡大小和品牌以后就到00,然后就不显示了

楼主(2009-10-11):
如题。显示了下intel画面后就黑了。到00了。

网友:
现在被我捣鼓了下就显示出了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to selected boot device
我没接硬盘。。。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那不是已经好了

网友:
已经好了呀,你把硬盘装上就好了

网友:
可以了。刷了下BIOS。还是请师傅刷的。。。
我是个学徒。嘎嘎,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测板。
现在有了这个论坛我可以把测试遇到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在这上面找到答案了
谢谢烧香的那兄弟,当然还有下面的一写了

网友:
恭喜了,还有现在论坛又可以注册新帐号了?看楼主的ID是作天注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