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10黑屏

楼主(2009-10-11):
一台D610黑屏无阴影,外接正常,查接口无15V电压,5V3.3V都有,跑线路,查Q34Q31Q46都正常,Q46一脚接FPVCC控制信号,看图它是由NB控制,分两路一路到Q46一路到LPC47N354,现在吧NB,LPC47N354都加焊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
直接接个15V先试试。

网友:
把BIOS电池取了,放了一天,它自己就好了,没搞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还是飞个15V接上试试,不搞好有很大返修的可能

网友:
现在回来了开机报错 manufacturing mode:level[67].
Press Fn-X to return the system to normal running mode.
the amount of system memory has 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