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亮一两分钟左右就关机。

楼主(2009-10-11):
一杂牌主板(478的,内存是DDR2口,CPU:CD2.26),有时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几分钟后就自动关机(突然停电那种),有时无论怎么按开机键,内存电源重插也开不了。我把CPU,内存,CPU供电全部拔掉,裸板通电点亮,情况一样(一两分钟就关了)。测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啊。。电源也换了一个。。。现无从下手了。。。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上CPU,直接裸板也这样。。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不放在机箱里就好了

网友:
给个理由。。

网友:
你先摸摸看主板上有什么元件发烫不?

网友:
换个电源 看看主供电 好像是供电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电源了,一样。。因为开机的时间不长,所以摸其他元件温度正常,就时钟IC比其他高一点点,但不是很烫那种,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开机电路把,觉得io坏的可能大些

网友:
极有能是南桥和I/O的问题

网友:
把cpu供电的mos全部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把mos管都换了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不良   有时进  有时不进

网友:
IO或者SB吧

网友:
不行再换个电源试下,电源可能性大点,再不行就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手使劲按着北桥试试能开机吗?

网友:
上次 我碰到一块 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张这样的板,掉电后怎么开都开不起来,但是放着不管过一段时间它又能点亮,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后来我把滤波电容全换掉用了1 天一夜没关机。把原来的电源管理重新换上去也没事。换下来的那些电容外观是好好的,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漏电很大。

网友:
重做一下南桥吧,以前有台康柏的机子,故障和你的一样的,有时候用一天都没事,有时开机一两个小时问题就来了

网友:
先看有没有虚焊或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CPU主供电电容是否失容,狠一点,全给换了

网友:
20楼的这个方法感觉很少有人会注意,应多多应用,看似好的电容,换下来没准就没事了,还有内存附近的电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