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200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10-11):
技嘉GA-8IR2003主板,为什么单独插上机箱开机线可以正常开机,插上复位或者硬盘灯或者前置USB,就不跑码了,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换主板试机箱,换机箱试主板

网友:
复位键短路了

网友:
拔下复位键,插上硬盘灯或者前置USB,意思是开机针配复位,或者开机针配前置USB,或者开机针配硬盘灯,就不跑码,只插机箱开机线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开机RESET键  有问题 别插就能好吧

网友:
不行,插开机与复位,或者插开机与前置USB,或者插开机与硬盘灯,就不跑码,只插机箱开机线能正常开机

网友:
机箱短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