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不能用,读卡器能用

楼主(2009-10-11):
七喜 喜悦1800H 649-M3
     故障为USB鼠标不能用,移动硬盘也不能用,USB打阻值,也正常,南桥也重做了,还是只有一个能用读卡器,插其它的USB设备就不能用。没招了,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下班了,先顶下

网友:
把USB接口电路的那几个电容拆了。

网友:
估计没招了 我也有这样的主板

网友:
你查USB供电了吗,可能是USB供电的问题,负载大了,电源供应不足的问题

网友:
我在论坛上看到和你一样的故障,是CLK电路出坏了
后来修好了

网友:
回5#USB供电是正常的,会不会是南桥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
48M时钟等也正常?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 一块板,插USB的鼠标键盘都能正常用,可是就插u盘会死机,连开机的时候如果插了u盘的话主板也会自检不过,供电时钟好像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