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不触发

楼主(2009-10-11):
3.3 5V 有, 1.2 有,1.8 没有 不知此路电压 在待机时 是不是有输出的? 这两路供电的 MAX1845 的 12脚 B路开关 低电平,
不触发

网友:
1.8V必备的待机电压,前天才修一台,问题和你一样,3.3 5 1.2都有了,1。8没有,机器进过水的,查产生1.8V 信号电压没有,也就是B-ON只有0.5 ,原来是开路,飞根线OK

网友:
1.8M没有。

网友:
B_ON 低电平正常的 现在连待机电压都不正常 南桥发布出来MPWRG 哪里来的B电压 VCC1R8M是1845产生的
查看U51 MAX1845的相关电路 电感 MOS管 首先你要保证 PMH4能够正常发出M_ON1 也确保一路过来的元器件正常没有短路断路 然后查1845 的16V电源和基准电压 自举电路等等。
琢磨琢磨祝你顺利!

网友:
把子1.8V电容换了试试,再不行查查,1845的第四脚主供电有没有16V我想这1.8M就这样了吧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被我看错了, 我把 U57 的 1.8 和 U48 的 VCCPUIO 混了,
现在在搞 U57 的 1R8M ON1 有 1845供电也有 场管也没有击穿,在搞,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