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助 936焊台 换发热芯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9-10-11):
最近从网上购买了一个焊台。由于运输过程中。把焊台手柄的发热芯压碎了。。。所以卖家赔了我一个手柄和一1根发热芯。用新的就可以控温。那个碎发热芯的那个手柄。我把发热芯换了上去。温控不了。一直烧到烙铁 通红。。天啊。这是什么原因啊。。难道这个发热芯温控的那2条线。我接反了??这个有没有正负极之分啊。请大家帮帮我。因为后来赔给我的那个手柄线没有原来的长。也没有原来的粗。我想使用换发热新的那个手柄。请师父 师兄。帮帮我。
求助

网友:
两线的936发热芯是电热丝和热电偶串联的,当然有极性。接反了不会温控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发图片呢?不然我把我换的手柄的线路。给你看看

网友:
附件可以使jpg格式的,最好压缩到400k以内

网友:
好的。谢谢。超级师父。我现在照相。等会希望能再得到您的指点

网友:
不接手柄看看工作灯亮不亮,亮的话机器坏了,还有换了芯要调电位器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还是传不上去。请问能加我QQ 88400966 我的图片发给你看看可以吗??希望老师能帮帮我。

网友:
不接手柄看看工作灯亮不亮,亮的话机器坏了,还有换了芯要调电位器.
不接手柄。工作灯不亮。使用卖家 赔给我的那个新手柄。工作正常。就是我自己换了发热芯的那个手柄就烧红了。所以请大家帮我看看。我接的线。看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晕死。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
几线的?如果两线的肯定是线反了
4线的就说不准了,发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