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开机无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1):
今日接到一客户 东芝M207双核笔记本,按开关无反应,客户说拿到别处修过,没修好,拆机,上电,电流0.04 ,无3.3V 5V ,TPS51020 有点烫,测5VLAN 对地数值为23多点,3VLAN 为102,5VLAN短路,查点位图,晕,5VLAN供电太多芯片了,拆一个测一下,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最终找到,一个USB供电的芯片U7短路,那掉OK ,再上电,电源指示灯亮,3VLAN和5VLAN都有了,按开关还无反应,难道是EC的问题,把EC拆了,重新焊好,故障一样,先抽根烟在说,边抽边想,刚才抽一半,想到刚才USB 5V供电短路,会不会是客户插USB烧掉的呢 ,连忙插USB的两个信号线,果然有一对对地短路,这下柳暗花明了,换南桥,拿了一个所谓测试好的GBM,三下两下搞上去,上电还是一样不能触发,晕倒,难道EC真的有问题吗 ,EC以前别人 动过的,我也不能肯定它好坏,南桥没做好?我上电查了查,3.3V  5V  1.8V的待机电压都有了。再把所有的电感对地数值打一遍再说,晕,U1 也就是SC411 产生的一个电压,VCCP 对地为0了,没换桥之前我测过是22的 ,狂倒,果然是南桥有问题,看来所谓测试好的也不能太相信啊 ,再拿一个,换之,上电OK ,电流上来了,久违的TOSHIBA出来了。。。。

网友(2010-02-17):
我一般都不用测试的桥 质量太差了  还是喜欢原装的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