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的指示灯 什么含义

楼主(2009-10-11):
dell 1310的故障机 顾客反映突然间不亮了 我一看 电流跑到1.1A (中间跳变了几次) 然后等几秒钟后 从蓝牙开始后面带锁的三个灯全亮了。带锁中间有个9的一直闪烁(正常开机这3个灯是不亮的?)  屏幕就是不亮

这种指示能判断出故障吗

网友:
以前的DELL机都是可以通过这些灯来看故障的。具体是什么只怕只有DELL的人才知道。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都没有解决求大家给点经验吧

网友:
要是没有过保直接找dell吧

网友:
转:
DELL 笔记本通过指示灯判断故障
一).1234同时亮4~5秒就灭,,灭后如用表量电压..都无电压...可断为不开机...
二).1不亮,234同时亮(4~5S后全灭),一般为没上内存..
三).13不亮,2一闪一闪的,,4长亮,4~5S后全灭,,,一般为不过内存/不读内存;

我们可以全面测试所有的硬件.
(绝大多数DELL笔记本适用}

dell的不过内存,过个几秒钟会自动断电的
DELL 笔记本隐藏的硬件测试功能
当遇到DELL 笔记本维修时,可按住Fn再开机,会自动进入蓝屏的Dell pre-boot检测程序。

四).1234灯全亮(1~2S后,123灭,4亮,)8~10S后1灯亮,这时接外显是可以显示的...
注:第4灯为开关灯..有的机型只有三个灯...没有4灯...
DELL的机器掉电的原因:为IO供电的过流保护器性能不良,多数机型为C6系列的,D600后的机器掉电,排除散热故障后,多数为内存槽边上的小三极管性能不良引起

网友:
有哪位大哥大姐们帮帮小弟!我的板子就是上边的那个问题!不知如何入手有修过的给个答案谢谢了
或者qq我54644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