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过内存!!!!!!!!!

楼主(2009-10-11):
X31不过内存,加焊过插槽,换过北桥,写过BIOS,故障不变,测试卡跑A0 E1现无思路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得通,把码片拆下来试试!

网友:
北桥确定换好了吗,再加焊下试试

网友:
X31机型特别吧,CPU是焊在板上,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X31不过内存没见过,是不是少电压呀,还有,听说安全芯片会挡内存哟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小信号电路问题吧,观察一下有没有长螺丝穿板,之前我有见过一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
看看上拉排阻有没有问题吧。不要把问题老是复杂化

网友:
强帖mark、、、只知道最近的恒源祥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你能确定是内存
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新情况了不

网友:
有没考虑上拉电阻虚焊。。

网友:
贴片内存颗粒有无问题啊,X系列的板不好修。

网友:
白桥可能有问题吧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MAX1845有故鄣吧。。没有输出电压。。好像是个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