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硬盘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11):
偶一块迈拓160G IDE硬盘7200转2M缓存mhdd扫描不少红绿块,mhdd清0后重新扫描只有3个绿块,正常分区装上系统不久后又会出现不少红绿块甚至idnf,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可能固件有问题了吧 不行用3K做SF

网友:
使用的修复软件,各有利弊

网友:
估计是老化了,修好了也可能不太稳定。mt的盘我还没有修好过

网友:
有可能头不稳。如果有pc3k,检查固件好坏,修复关联4项,重建编译器,用逻辑扫描扫几下,将红绿块都扫进去。

网友:
低格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