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故障

楼主(2009-10-11):
大概是什么故障。一台东芝的笔记本,开机在LOGO哪里,要等很久,过了会就在主板那里检查cpu这些那里出现0027错误, 硬盘,和内存都换了,出现,0027错误。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现在还不想做,在主板BIOS那里可以检查到硬盘光驱这些信息。

网友:

东芝A200的笔记本

网友:
拆下网卡试试。

网友:
顶起来!!不好碰到的好帖子

网友:
最新进展,我把南桥做了,换了个,开机正常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了,上面的内存槽,上槽查起内存开不了机,内存已经换过,已经加焊过。我不想在去干北桥把。郁闷哦。这个机器。查上槽内存的时候跑不过,跑码是28.32.电流在。0.8A。如果内存查下槽的时候跑得过。电流在0.88A。可以开机。我是外接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