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液晶屏闪烁

楼主(2009-10-11):
昨天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是清华同方的,主要故障是闪烁,打开后发现有四个电容鼓包了,规格均为16V220UF,我用了16V2200UF的换了上去,当时OK了,现在又接到客户的电话,说是又开始闪烁了,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怎么检测,谢谢了。本人只学过主板维修,没有学过显示器维修。再次谢谢

网友:
看看驱动板供电的电容容量

网友:
原本220UF的,你用2200UF代用...?

网友:
电容最好好12V  1000的     查查其他的地方。。
LZ把显示器的型号和大小说清楚哦,经验丰富的一看就知道你这机器的故障哦

网友:
[/c代用有问题

网友(2009-11-11):
问题解决了,不是代用问题,而是同一线路中的几个电容都必须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