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利电源集成块2008Z

楼主(2009-10-11):
首利电源集成块2008Z,谁有他的资料有的请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个用2008Z的电源到现在还没修好呢,资料在网又找不到,集成块没地方买。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金达350,上面的一个块标AT2005B   801B。据说这种块是集成了7500和339两个块。
电源故障是有5伏电压。短接绿线无输出。查了好多天了,没发现其它元件有故障。只好怀疑这个集成块了。可是没资料,手上也没有这种块,只好等待高人相助了。
谁有有关的数据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