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 维修后有密码

楼主(2009-10-11):
接一台asus f3t 机器.以前在别人那里修过.做过显卡.用几天后又不显.后退钱.
客户拿到我这里来修.检查发现北桥空焊.加焊后电流上去了.但无显.外接也无显.
加焊显卡后显示.问题来了.开机出现密码.客户说没有设过密码.怀疑是以前修的那家帮他设的.
后来在网上查了下说.这款机器维修后会无缘无故出现密码.但手上没有编程器.所以郁闷中...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法呢?
机器型号是ASUS F3T BIOS上贴的是F3TC.

网友:
看来只有解密咯。

网友:
這款機器需要程式解密
單獨更換BIOS也可以

网友:
跟来就没动过BIOS,怎么会出现密码呢,看来今天是长见识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能早日修复。

网友:
要么客户自己设置的忘记了,要么换过BIOS! 以前好像还听说过ASUS有通用密码的,但具体记不得了 很少用到,我们解密都是换BIOS

网友:
应该 是你们前家弄 的

网友:
不会是上一家维修的时候故意这么做的吧

网友:
F3T系列只要CMOS電池拿掉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密碼訊息
單刷BIOS沒有作用
必須用編成器燒錄一顆更換之

网友:
F3T系列只要CMOS電池拿掉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密碼訊息
單刷BIOS沒有作用
必須用編成器燒錄一顆更換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谢谢指点.看来只有换BIOS芯片了.

网友:
我反复看了多遍,好帖,得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真好,好多真正的维修人员参与进来。。
请问 高雄 ,除了ASUS的F3T系列以外,别的机器还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密码策略要看机器是哪家工厂代工的

网友:
这机是这样,我上次在华硕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进去后开机进BIOS就有一个密码,按ESC可选从硬盘启动。你那机是超级密码还是BIOS密码?后来就给同行拿走了,也不知他后来点同客户说

网友:
有人知道华硕通用密码吗?希望有人知道说出来。

网友:
AMD的CPU機種不適用通用密碼
必須用原廠的程式排破解
所以沒有程式的人只好乖乖的換BIOS吧

网友:
我的F3T也遇到这种问题,原来无显示,重做北桥后,一直停在华硕的开机logo那里,按F2进BIOS之后,无法选择从硬盘启动,只有个从network启动;不知道如何处理,还没有换过BIOS, 不知道换BIOS之后是否需要密码?

网友:
强呀

强呀

不汗都不行呀

网友(2009-11-15):
这个问题是BIOS的问题。华硕新版本BIOS已修正了这个问题。不是客户自己设的密码,是机器自己冒出来的密码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次   机器是ASUS F8J   故障是进不了系统  会出现蓝屏现象  客户自己加焊过南北桥不行送来修的      我直接换南桥  故障还是一样  就换了北桥  把北桥换了开机时确要密码 晕了!  刚刚多没有的怎么换了北桥就有  问客户说以前没有设过密码    晕了 自己的编程器有不支持刷这个BIOS    机器没好到还请别人刷BIOS

网友:
好帖子!受用呀!我要继续努力呀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F3T啊,电池拿掉好几天了都没有密码

网友:
不看到这个贴子还真不知道还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是客户自设的,这样的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