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精英848p-a一例

楼主(2009-10-11):
前几日接到一精英848p-a,开机跑码跑到A7测内存供电2.6V正常,更换内存,故障依旧,怀疑NB虚接,轻轻挤压NB跑过26亮了,心中暗喜,上机加焊NB,下机测试没有短路,加点测试跑过26,本以为自此维修完毕,可这板第二天就那回来返修了,还是跑码跑到A7,而且顾客反映就算是能开机也一会就死机,按照正常的加焊成功率这个实在不应该,索性再上机加焊一次,加焊完测试OK,上机加电,还是跑到A7,而且这次挤压NB没有反应了,不过无意中按了一下IO,

竟然跑过26,哈哈竟然是这个小东东的事,实在不可思议,补了下IO,加电,跑码正常亮了,以为这次应该OK了吧!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顾客来取板的时候,我给他一试又不亮,又卡A7,晕了,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结果我把IO换了不行,北桥又加焊一遍,还是不行,我无语了,又从新测试了所有的供电,都正常,顺便把供电管子都吹下来测了测,神了,内存供电管子竟然三角全通-穿了,

晕,换上开机跑码正常亮了,为了防止出现反复的问题,在我这里点了两天,没有问题,自此此板修复,晕,我绝对是新手大家不要见怪O(∩_∩)O哈哈~

网友:
LZ内在供电通了还是2.6V啊```
引用 网友A:

就是,怎么可能呢

网友:
管子三个脚都击穿的还没见过呢,在说三个脚都通了供电居然还正常…偶智商不够用了!

网友:
理解不了···通了的话 应该是3.3怎么能转换成2.6?

网友:
晕了,供电管子都击穿了,怎么还会供电正常?这得好好研究一下了,LZ有没有记下管子的型号啊?

网友:
兄弟们绝对不忽悠,再说也没有必要忽悠,如果不是电压正常,我也不能做了N边NB呀,o(∩_∩)o...哈哈,讨论讨论吧,这个绝对是真实可靠的,到现在都没有返修,得有半个月了!

网友:
"内存供电管子竟然三角全通-穿了"

"测内存供电2.6V正常"

确实 有点 怎么可能!?

网友:
补充,刚刚重新侧过那个换下来的管子,DS正反向都通,GS,GD有都有阻值,——疗效不忽悠!!!!

网友:
前两天还遇到一个板子卡C1(有的时候能亮),内存供电也正常,吧内存供电管子拿下来测试,正常,就是把这个供电管子换掉,故障排除,难以理解吧!

网友:
也许那不是给内存供电用的吧?

网友:
哇,,,确实不错,,,,来学习了!!

网友:
前两天还遇到一个板子卡C1(有的时候能亮),内存供电也正常,吧内存供电管子拿下来测试,正常,就是把这个供电管子换掉,故障排除,难以理解吧!
引用 网友B:

软击穿,,知道了吧,有些管子用表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