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啊

楼主(2009-10-11):
我的一块华擎K8XA8-M的主板电源接口处有一6脚芯片烧了,看不清楚了,希望知道型号的大虾们告诉我,在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可能不是六脚哦,应该是八脚的,华邦八爪W83 3105-r2,内存供电管理的

网友:
楼主一看就知道是八脚的哦嘛!!手上没这种板子,不过应该是运放或场管!!!

网友:
手上没这个板,也没电路图,看谁有这个电路图,帮查一下

网友:
这板我好象见过,但是什么IC就还得明天去店里找找看咯。

网友:
可是我这个板子可以正常使用啊,是修过的,就是维修人员把这个管子的左边上下两脚短接就行了,我想应该不是内存管理芯片什么的,应该是什么超频芯片或者其他的,希望大虾们知道的告诉我。我想把他补起来,毕竟缺个芯片心理不好受啊。。。。。

网友:
4500之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请问能具体说清楚吗?

网友:
查电路要是开关作用的,直接联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