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路检测中无v-core是指什么?

楼主(2009-10-12):
请教各位:CPU主供电路检测中无v-core是指什么?如何测量?谢谢大家赐教!
cpu

网友:
v-core指的是CPU核心电压,也就是维修中常说的无CPU供电。
CPU供电MOS管都在CPU的旁边,正常的478的应该是1。5-1。75左右,775的是1.1-1.3左右,不同的CPU供电电压也不同。

网友:
如何测量?测CPU旁边的电感或下管都可以

网友:
谢谢狼兄指点,学习了。

网友:
这个指的是CPU的核心电压 一般我们用假负载可以测量到 (有核心供电标的) 再就是在电感线圈可以测到

网友:
在供电电感处测量即可 .

网友:
核心电压是不是假负载上的CPU内核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