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修复后相关测试软件有哪些

楼主(2009-10-12):
请教大家:主板修复后相关测试软件有哪些?

网友:
上 内存 CPU 显卡 接硬盘 光驱 重装XP 拷机! 是最好的“软件”

网友:
从新装个系统   再跑个3D     再有就是各个接口测试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指点,明白了。

网友:
长时间的拷机,最好再跑个3D才行

网友:
我看人家,拷机都跑3DMARK

网友:
3d没什么用的,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