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电流0.90就不会动了

楼主(2009-10-12):
华硕Eee PC 1000HD小本本,12V电进入,触发后电流跳到0.25然后一下就跳到了0.87 0.88 最后停在0.90就没反映了.CPU是板载的,原来触发后不怎么烫,现在变的很烫.请问有接触过这样的问题的师傅没..给点意见

网友:
有局部短路的保护了。你用短路法试试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过了CPU了吗,按00的维修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OO哦

网友:
看一下有复位不,有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有没有显示呀?

网友:
查看一下复位到没有,很可能复位没到

网友:
北桥跟南桥都换了新的,现在还是一样.会不会是板载CPU出问题了呢~~

网友:
上网本的CPU发热不是很大,cpu可能是坏了。

网友:
CPU 哪里会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