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电源灯亮就是没显示。

楼主(2009-10-12):
神舟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灯一直亮,风扇不转,风扇没有5V供电。CPU只有0.75V供电。神舟是独立显卡的。请问高手,笔记本CPU供电不足也会影响风扇没供电吗?CPU供电不足是不是跟那个控制笔记本CPU19V的电源IC有关?还是CPU供电不足跟CPU也有关系?我是笔记本维修新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等候你的佳音!

网友:
电源管里芯片
有问题

网友:
能亮机吗,风扇是温控的,到了一定温度才会转的

网友:
待机时和开机时的电流是多少?
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你按按大小写转换看看指示灯有没有反应。
外接显示器有没有。
期待修好后发表。。。。。。。。。。。。。。

网友:
潜力~~!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