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U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10-12):
一AUSU的P5RO1-VM的板子,上假负载时测电压正常,上U后一开机就关,(是关机,不是保护),可能那儿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查了,各位帮支个招吧

网友:
换个U试试吧,我的故障机就怀疑是U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上次我也碰到过。

网友:
电原换过,U在别的板子上试过,没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那换个U在你这个板上呢,主供电是多少?

网友:
~~~~~~~~~~~~~~~~~学习学习
是不是你风扇那有问题啊呵呵

网友:
把上下管加焊一下,CPU供电应该有问题

网友:
CPU的供电仔细查下有没有微短的,还有就是VCCVID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那个板子好了,我放了几天在试就行了,不知道咋回事,装上了用了几天没事,晕死了我

网友:
应该是VCCVID方面的问题,重点检查电源管理IC相关的电路。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啥也没动就好了,现在一直在用了,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