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主板(775)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09-10-12):
我现在有块华硕P5PL主板,775架构,故障是无CPU核心供电和VTT供电,就是主板上好多供电都不正常,
只有内存部分供电正常
我测量主板上各供电无短路,也没有元件发烫现像.
测量不正常的绕组供电MOS管的G极控制电压都不正常,但总不能好多控制电压IC都损坏.?
应如何检修

原故障是一触发就自动关机,换个CPU后就不关了.

RE: 华硕P5PL主板(775)无CPU核心供电(已修复)
测CPU核 心供电不正常,南桥的1.5V供电也不正常,后来想到以前学习时,老师曾说过,先修其他供电再修CPU供电,查南桥1.5V供电控制IC RT9214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CPU从安装一下就好了,不用换。

网友:
但现在主板的故障没有解决

网友:
芯片组供电正常不,建议一步一步地修。根据你的描叙应该是没有CPU供电。查修这不份电路就行了。

网友:
RE: 华硕P5PL主板(775)无CPU核心供电(已修复)

测CPU核 心供电不正常,南桥的1.5V供电也不正常,后来想到以前学习时,老师曾说过,先修其他供电再修CPU供电,查南桥1.5V供电控制IC RT9214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