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45GL-G b0修复一例

楼主(2009-10-12):
某单位一机器经常蓝屏拿过来修,拿过来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只是过个几分钟或者我们稍微操作一下就蓝屏 ,  蓝屏一般怀疑是内存的问题 ,于是换根条子 故障依旧.....  几番折腾之后,NND竟然成b0  死活就是不过了,问题有点严重了   ,拆下来看看   是那种小板  电路设计的比较简单的那种,条子供电正常  围绕着条子的也就剩下一RT9173(八脚的)和排阻了   排阻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看看RT9173吧  测了一下   1,3,4脚电压均为1.25V           5.6.7.8脚均为3.3V
心想1.3.4怎么电压都一样呢 (没看资料)  换一个试试    插上条子OK    怕出别的问题   把好焊的排阻加焊   一下          拷机一夜 没蓝屏   交工

     没想到昨天又回来了 ,同样故障b0  测电压   一切正常 ,AD线都一样    怪了 为什么不过呢    来基地看看   没想到关于b0的问题还很多   众说纷纭  槽子 排阻  北桥 BIOS  IO    先易后难   清理槽子不行  把给条子供电的滤波的电容换了  依旧  那就慢慢的一个一个得打阻值吧   打到一个100的电阻的时候  表显示为124  不对  上一次焊过的   用烙铁动一下  再测10  焊好  上条子 OK      事后   觉得  自己真贱    瞎加焊什么呀    还被公司那帮不懂行的说来说去  真闹心

网友:
b0故障常见    一下就遇见了两例   不过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是俺自己瞎折腾搞的     顺便也告诉大家  要细心

网友:
破板太烂,我有一块一打向下掉电阻。呵呵
这种板不好修,人才板。

网友:
一分钱  一分货嘛   这种板子   电路简单  就那样

网友:
新手什么都要学。走捷径,就学习别人总结出来的维修经验!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了

网友(2009-12-24):
杂牌板用的排阻的质量比较差,我上次修的斯巴达克、462板硕泰克排阻比较会坏,技嘉华硕板用的排阻质量比较好,排阻上面喷漆光亮,印出来的字清晰,这种排阻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今天也维修一块主板报C1、B0,最后也是一样的故障,只是我不想去打阻值,太麻烦,用热风枪吹再加点助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