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有个元件烧掉了 帮忙看看

楼主(2009-10-12):
请问这个烧掉的是什么。谢谢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硬盘

网友:
烧的是二极管

网友:
短路二极管烧了 换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二极管,随便找个板子拆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你确定电源质量没问题的话,直接拆了就行

网友:
怎么把护照也上传了?炫耀?我也有的啊

网友:
应该是固态电容,长的像二级管。

网友:
修硬盘,你把貌似护照的东西发上来干什么???!!

网友:
应该是2极管

网友:
修硬盘就是修硬盘啊,干吗把真实姓名也发出来?

网友:
他是二极管,起保护作用,是反向焊接的,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自动接地!平时由于单向导通,所以没作用

网友:
没了二极管也可以的 最好换个 那是希捷最爱坏的

网友:
没了二极管也可以的 最好换个

网友:
二极管坏了硬盘还能烧坏其他的管子吗?

网友:
我有个三星硬盘,也烧了这个东西,我看上面写QE R648+,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难道 是个女的维修技术员???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你不怕也可以拆了不用

网友:
稳压保护二极管
直接 哪掉 也可以用!
"一端接5V,一端接地),换上就可以(注意方向,正极接地,负极接点,一般是有横线的一头是负极"
"如果不换,只要焊点间不短路也可以用,把管子吹下去就行,不过再有烧的话,直接盘废了!”

网友:
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