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老是坏

楼主(2009-10-12):
我手上有个HP500的机器 电源都坏了3个了
板子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用电池也正常 可调电源也看不出电流异常
难道是电源质量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测试办法 望分享

网友:
搞个大功率的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没可能是主板引起?
如果可能 一般是那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的电源是哪里弄来的?

网友:
换个电流大的试试

网友:
看看机器是哪里产的

网友:
回楼上的 电源是OEM的
机器是made in china
现在换了个电源试 没上电池 但电源很烫
电源用的是机器标准的 18.5V 3.5A的
我越来越觉得机器可能有问题了 但是又看不出那里有异常

网友:
功率不够吧?

网友:
坏了不3个那,隔了多长时间坏一个,有没有不上在机壳内测试过,有可能是机内接触,仔细重装一遍,测适配哭器和可调节输出是不是都是正常的18.5V,比较一下看看.

网友:
额定电流值估计不够波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帖要回帖!
回帖是尊重,回帖是美德!
美德要发扬,我们要顶帖!
顶帖是好事,千万莫灌水!
谢楼主更新,楼主辛苦了!

网友:
电源质量太差了,不信你拆开和原装的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质量问题了,不然的话,就不会之坏电源了,板子也会坏的。

网友:
都坏三个了。搞个原装的试下啊

网友:
测试下电流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电源坏只有3种可能
1、极其功率大,电流大,电源超载,但是你看了电流没问题,所以排除
2、输入电压有问题,220V交流,这个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哦
3、质量问题

网友:
笔记本能正常工作,好就可能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肯定是你买的电源有问题,我现在都不愿意卖OEM的电源适配器给客户,要的话只卖原装的,要不赚个30块钱来回折腾,烦人。

网友:
接上电感后。。。点亮机子。。测一下里面的电压跟电流。。就知道是不是机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