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显示器小问题

楼主(2009-10-12):
弱弱问下、图种那个标示w是什么元件啊??是保险管吗??????还有这个40t03gp可以用c5707代替吗??不行用什么代啊??

网友:
是保险,不能用C5706用9024 或者3055 换换试试

网友:
是保险管直接用000的电阻接上可以吗???会不会烧了啊???

网友:
用9024换不行不会烧吧??

网友:
保险管直接用000的电阻接上可以吗?可以的,不過可能會燒的更嚴重而已。
会不会烧了啊? 不一定有可能後面都燒了它還沒事。

网友:
保险可用细导线短接,40T03可用50N03代换试试

网友:
那种主板上的0欧保险电阻可以的吗?

网友:
百度怎么找都找不到标W字样的保险管。。。。只有P..K..F这3种。。。。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保险啊。我不能确定啊。真的是我就直接把保险丝焊上得了。。。。。求教高手了。。

网友:
我觉得 实在找不到元件 就直接用 极细的铜线接上去应该就可以
但是得先排除 为什么烧那个保险的问题先

网友:
下面写着F200,所以是保险,40t03gp是N型的MOS,C5707是N型的三极管,不能代换

网友:
刚好修过一块一样的板子 就烧了一个40t03gp  还有那个保险  买了两个40t03gp把原来的那两个一起换了 要是给40t03gp加个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见不怕了啊

网友:
40t03gp   可以用45N02   50N03  以上的管子都可以的,只要别换小了就行

网友:
J205是跳线。F200是保险。

网友:
由于是单面板所以上面会有很多0欧姆的电阻来代替上面板的另一面来。

网友:
40T03GP-31.25W 30V28A25m NPN-GDS AP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同志们。。已经修好。。呵呵

网友:
也可用P60NF06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