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跑数都正常但不显示

楼主(2009-10-12):
华硕K8V-MX/S的754主板,插电自动触发,数字跑的全正常25.26都过了,最后停在FF,按道理已经显示了,但却不显.偶尔跑数会跑11,但触发键碰下他又正常跑了.诊断卡IRDY灯常亮,偶尔又不亮,刷了BIOS,换过南桥问题依旧.暂时没啥思路了,哪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是用的集显吗,那样的话用独立显卡试试,集显的话也应该在北桥里面,你换南桥干吗

网友:
查VGA 接口电路,换NB(保证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
码跑完了不亮机~跟显卡有关啦呵呵~~~查下显卡

网友:
打下北桥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看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能换南桥为什么不加焊北桥试一下了

网友:
想不通LZ换南桥做什么,是因为自动触发吗?很多板子都是断电后上电自动触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