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代內存的笔记本的內存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09-10-12):
请问二代內存的
笔记本
的內存电压是多少伏?从內存槽多脚那边数起是第几脚是內存电压脚?我是维修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笔记本

网友:
SD 3.3V 144针 DDRI 2.5V 200针 DDRII 1.8V 200针 DDRIII 1.5V 204针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沙发呀!!!!心愿~~~心愿~~~~

网友:
正直的人说了正直的话。

网友:
呵呵,我比较懒数数,一般我都 是上内存量内存上的电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