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题,DV2000,我的办法?

楼主(2009-10-12):
顾客来了,报警一长2段
上土质BGA,OK
据说:HPDV2000东西造这垃圾显卡的   加焊好了返修80‰

但怕返修

做了如下处理:
1:风扇清理灰尘。没改常转。开始改了常转,噪音太大
2:加铜片。在散热片之间加了一个老本 IBM T390X的铜片,加了导热垫

以下办法还没用:
3:刷BIOS,但没找到合适的BIOS,哪位可以分享个?谢谢
4:把硬件加速 调到中间
5:叫客户不要打游戏了除非不想要这个本子了

但是跑3DMARK还是连续跑,鲁大师  一测:最高还是可以达到91度,最低50度,一般65度

请问大家,我改如何弄?

网友:
交工

反复检测

网友:
反复检测也没用。

网友:
反复检查也没用的老乡,以前我在郑州时间 最多一天修了11台这样的机器,从07年一直搞到现在,想要不返修基本上你的方法是不行的。一直到去年年底时侯返修才开始控制住。别得意的太早了 我说的都是前车之鉴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就会返工的

网友:
反复检查也没用的老乡,以前我在郑州时间 最多一天修了11台这样的机器,从07年一直搞到现在,想要不返修基本上你的方法是不行的。一直到去年年底时侯返修才开始控制住。别得意的太早了 我说的都是前车之鉴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如何控制呀?可以不吝告诉我一下么?老乡

刷BIOS也不行么?

网友:
反复检测也没用。
引用 网友B:

ACER 34OT是不是您给我发的 屏幕 排线?
我现在还不找主人是谁?

网友:
如何控制近期已经有N贴谈到过了。

PS:是我发给你的。

网友:
换09版的芯片。芯片改良了,更耐高温

网友:
我上次一个V3000。8400显卡。从做加了铜片。清了风扇。修完后跑3D06好几遍都没事。下午又连跑四五遍3D06。没事给客户,拿回去用了三天就返回来了。让他加钱换新版芯片又舍不得。新版芯片巨贵/170元

网友:
我上一次 那个   DV2000一样的问题   那家伙死玩游戏
直接没修

网友:
外加一个,改风扇

网友:
没有办法,自已风扇常转,少打游戏

网友:
呵,,这BGA机真的太牛

网友:
北桥细看,好像都烤爆皮了吧!

网友:
那BGA用啥搞的,太有才了

网友:
我手里有好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没办法,又不想换芯片,太贵了。期待高手有新的办法解决啊
谢谢咯

网友:
请问鲁大师是个测温软件吗?
名字就叫鲁大师吗??

网友:
请问鲁大师是个测温软件吗?
名字就叫鲁大师吗??
引用 网友C:

就是以前的Z武器,测温之类的都有

网友:
我们这多是换09的芯片,让客户多掏点钱。

网友:
鲁大师是一种硬件检测。软件维护的工具软件。内有温度检测。很实用。前些日子修个T22,死机。换完CPU供电芯片无效果。用鲁大师一测。开机几分钟CPU就近70度。原来是CPU散热垫没有了

网友:
晕,搞那土质的BGA,害人害已,包你返修特高

网友:
我的BGA已经超土了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