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E主板挡C6问题

楼主(2009-10-12):
华擎P4i45E主板基本上开机诊断卡跑C6挡住,按复位键后正常启动进系统长时间运行正常,测量各路电压正常,试换过Cpu,内存,显卡,电源。问题肯定在主板,主板换过I/O(U4:W83627HF-AW,U22:HC14)加焊过内存和CPU插槽,bios刷过无果,烦啊!!!

网友:
测下内存的AD线,加焊下内存座子,还有内存供电和上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加焊了内存座子,内存供电2.55V,上拉电压1.33V.测了AD线和排阻正常,发现一个怪问题,如开机能进系统CPU外频仅为100兆,上的是CD2.4应是133才对。如开机挡C6再按复位进系统则外频为133兆,是否W83194BR-B有问题呢!

网友:
C6是不是鼠标,键盘电路有问题

网友(2009-12-19):
主板换过I/O(U4:W83627HF-AW,U22:HC14)加焊过内存和CPU插槽,bios刷过无果,烦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454-1-1.html
哪位换过IO,我把它换成W83627F-AW的啦,哪位有经验,这换上能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