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不上液晶屏开机正常进系统,上屏就不触发

楼主(2009-10-12):
DELL c640不上液晶屏开机正常进系统,上屏就不触发
大致情况就是DELL c640不上液晶屏开机正常进系统,上屏就不触发。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我试一下就是,但我拆开机了,以为显卡那个小板没有插好,插上后可以开机了,并却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但是外接且没有显示哦,为什么啊?我有拖了一下显卡小板的槽子,还不行,后有插上液晶屏试试,靠,是一百遍他就是触发电流由0.04到0.03或者0.05不停的跳变,请教师傅知道一下小弟如何修啊?
最不懂的是为什么插屏不开机呢?不上屏就可以跑数进系统。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屏线有问题。

网友:
上屏后测下各个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屏供电没有上来吧。是不是保险坏了

网友:
你测一下显卡小板插槽那里,有没有屏的供电,用示波器打一下色差和时钟有没有信号跳变,以此来判断是你主板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现在外接花屏,插上液晶他就不触发了,电流由0.03-0.04-0.05-0.03跳变

网友:
搞不懂哪有插上液晶不开机的故障啊,头次遇到

网友:
屏是不是短路了,还有高压板。

网友:
上屏不触发,可能是屏上供电出问题,导致保护

网友:
郁闷中,烦请高手多多指教,都说屏 的供电可能有问题,但是插上屏测量有没有量到供电短路啊

网友:
大哥,不经意的一句话,帮了我不少,拆开屏,仔细检查高压条发现原来有个二极管有点糊的迹象,找了个差不多的装上就好了,插上屏也可以开机了,就是花屏,现在等着显卡板到货更换了。感谢。

网友:
我回复过这个问题呀,是屏上的休眠开关短路所致,把那个开关换一个或者拆了就行了。

网友:
感觉你屏有短路啦
导致触发保护
仔细看看 给屏的信号供电 个人觉得高压板问题大点

网友:
换显卡就修好,米米就到手了。

网友:
你那个情况很有可能是屏上有短路,要不就是显卡坏了,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