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仙们,如何测时钟

楼主(2009-10-12):
我没有示波器,怎么能测时钟呢???

我有一块板子,用假负载测cpu,内存电压基本正常.有复位,诊断卡不跑马.时钟晶振已经更换.但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无时钟.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测一下时钟芯片旁边是否有没有电压 ,还有就是 再测一下 晶振两个引脚 有没有压差就可以了,这个压差比较小,但只能说明晶振没多大问题。

网友:
旁边的电感

网友:
时钟芯片旁边的排阻的两端~~~CPU假负载和打阻值卡上都有测试点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