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楼主(2009-10-12):
有一台联想机子,发现光驱不能用了,以为是数据线的事,换了一根也不行,光驱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请问一下是不是IDE接口的问题?

网友:
IDE接硬盘和光驱都不行,现在换成串口接口用了,就是想知道是不是IDE接口的事,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用表量下ide对地阻值,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我量一下试试

网友:
你先看一下CMOS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COMS里的设置,是不是把IDE口都禁止了?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先找一个好用的光驱,确定是主板还是光驱有问题,如果是依旧的话,可能是主板接口问题,查接口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