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ATX电源求助

楼主(2009-10-12):
我有个好使的ATX电源,我想用它接个其它设备用......ATX电源接绿线和黑线就可以开启.....但我这个接上转10多秒就自己关了...求还需要短接什么线.

网友:
接电脑好使啊

网友:
查资料好想是假负载坏了....请问下假负载一般是什么元件.

网友:
好象是.我接个光驱...在短接绿线和黑线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电源里的假负载坏了,还是外接个假负载......假负载用什么元件来做呢..谢谢

网友:
输出线附近有个阻值较小,体积较大的电阻就是假负载,如果烧了或者虚焊了就会失效

网友:
那不叫假负载 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负载电阻

网友:
没有找到这个体积较大的电阻..自己加个什么元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加个摩托车上的灯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