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口要用什么通用板点;;

楼主(2009-10-12):
这台HP15寸的显示器;因为MCU坏了;老机子找不到这样的MCU;想改通用板;
          如图:这样的接口是属于什么接口啊;;应该不是TTL吧··呵呵;新手求救;;谢谢··

网友:
这2根排线都是40针脚的····求可以用什么通用板点屏?谢谢··

网友:
Rtsds接口的。。用乐华的MA11A驱动板就可以拉。。

网友:
Rsds接口的。。用乐华的MA11A驱动板就可以拉。。

网友:
HDS150X08或X01,X02等,平常说得是X08得屏,用X08得专用板来点,是双40软排线,5个按键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傅指点下;;这个专用板是什么型号;用什么软件点屏?  谢谢···

网友:
发个图片你看一下

网友:
这是TTL的屏,板子有点贵。MCU应该是ALI6759,AOC代工的,一般都是数据问题,一刷就行了

网友:
清楚了;;谢谢大家;;;先去买个通用板;到时候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不是RSDS接口的吗?怎么会是TTL的啊··

网友:
双40排线的目前市场还是有的,价钱有点高,你把屏的型号和驱动板说清楚,到底几个按键,帮你找找驱动软件。然后用短信通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麻烦下你咯;;屏型号:HSD150SX84    是4个按键的   如果可以的话;;把这种编程软件也一起发给我吧;;谢谢··

网友:
还是先刷 MCU  又简单 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那请问下你刷这个的话;是用的什么软件;还有你有这个驱动程序不?

网友:
悦康的M04B5A驱动板也可。
相应的程序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我先试下;;;

网友:
HSD的15寸X84这个屏是不带TCON的

网友:
x想问下师傅们;;MA11A这个驱动板带升级头的;;可以用升级头帮他点屏不?  是不是也可以用2023B的那种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正好我手上有个这样的机器 谢谢斑主的提醒
  可惜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