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维修如何改装一个ATX使得外接有一个开关

楼主(2009-10-12):
看其他维修高手们都拥有一个改装外接开关,使得维修更加的方便,怎么改,恳请先例的朋友给个简单的思路,谢谢!!

网友:
就是啊。。。你让李青凡给你装个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
谢谢 李哥 我叫他装  马上

网友:
我是用技展的电源自带开关的,很扎实的那种,

网友:
接个开关都要发帖求助 LZ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自己改装一下就得了,就是加一个开关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