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这种袖珍的微小笔记本

楼主(2009-10-12):
最近碰到好几个人都拿的这种本来过来,,,,操作系统是WINDOWS嵌入式系统,好像叫EC吧。。。今天拆开了一个不开机的。。。。
客户说掉地上就开不了了。。。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大家看图,,,这个我看简直就是以前的小霸王学习机。。。
  以前还碰过客户拿这个本过来说想加内存,,,,我看就一个内存颗粒,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图3中,右边那一坨屎的芯片就是SB,,,中间一块芯片可能就是充当NB和CPU的角色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3.3电感开焊,电视直销的“笔记本”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全集成了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         摔的东西  估计是摔开焊了 直接用热风跑下看看吧  。

网友:
估计好点的Mp4也比这上面东西多。

网友:
那是CE系统。一般用于掌上电脑,手机〔好像M8就是这种系统〕,我见过两台了,说是要装移动无线上网,害得我搞了半天。好像要驱动,最后无果

网友:
应该是脱焊了,观察下哪些地方脱焊,然后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电视直销就是骗人的

网友:
样玩意,不怎么好弄啊

网友:
这种垃圾 给小孩当玩具。

网友:
查各接口是否插好,其次补焊,这本子就是一不能打电话的大屏手机。见多了

网友:
这几天我也修了几台,刚开始接到手的时候以为是台EPC之类的机器,等拆开后发现居然貌似改制过的MP4板子,也就是现在市面上说的那种上网本本吧。说实在话,这种机器也就当MP3机器听听歌曲还行,音质尚可。看电影都卡的看不清,慢且不说了,性子急的人估计手要点的到心头火起!机器能支持无线和有线宽带上网,可以进一些网站浏览些网页。由于系统和硬件配置问题,目前市面上很多软件该类机器都是不支持的。也就当一种电子玩具消遣一下罢了

网友:
又见此物··
这就是传说中的999三防笔记本·
防黑客 防病毒,还有个是防什么的 不记得了·

网友:
这种我种机我去厂里面看过组装过的,就是一块集成板,一个显示屏,没什么用的。用的贴片内存做的启动

网友:
传说中的中国山寨极品,什么赚钱做什么,就是不出精品

网友:
这玩意装的是WINDOWS CE系统,我是PPC的老用户了,主要是智能手机用的,那右边那一坨屎的芯片只是接口电路,PPC的架构没什么SB,NB,几乎都是单芯片的

网友:
没见过呢,看了也太龊了。要是买这个还不如买个IBM600呢,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客户要装3G上网卡,搞了半天,不行。打所谓的厂家客服,结果被告知
:此本就不支持。彻底晕倒了!电视购物节目买的,说是850多元

网友:
好像核心采用的是ARM,修过一次,是电池废了。
也不能说一无是处,大学生可以收个二手的当ARM开发编程板用,这配置比一般ARM开发编程板高多了,性价比出众。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视上卖的万事达哪款很便宜的本子吧,我300块钱收了一台接近全新的,现在想想后悔。

网友:
前两天也有一个客户拿我店里要配个电源适配器,问我上网速度怎么样?我说简直就是以前的小霸王学习机嘛,这机配置上网肯定不会快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