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着com口的怪显示器

楼主(2009-10-12):
郁闷啊,今天朋友超市用的M1431  14寸单色显示器黑屏,我本来不想修的可他说了又说,出于无奈不好意思不修,可拿来一看蒙了,这个居然长着9针com口,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以前修的单色显示器都是VGA口的,有谁知道COM口显示器的COM口定义啊,不然没法试

网友:
这种显示器。。。可以扔垃圾堆了,只怕收旧显示器的板车一族都看不上眼

我也从来没见过用COM口的显示器,今天长见识了,顶楼主

网友:
在这不叫COM口的,是9针VGA口,定义是1
RED

Red Video

GREEN

Green Video

BLUE

Blue Video

HSYNC

Horizontal Sync

VSYNC

Vertical Sync

RGND

Red Ground

GGND

Green Ground

BGND

Blue Ground

SGND

Sync Ground

网友:
以前好多14寸彩显是这样的,一般是90前的 哈哈

网友:
萧萧风雨情,谢谢老兄啦

网友:
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
由于那是个较新的显示器,包装箱都在,我今天找到那个显示器的说明书后面是这样标着9针接口定义的,
9-Pin  Signal Cable
1   Ground
2   Ground
3   R
4   G
5   B
6   Intensity
7   Video
8   Horizontal sync
9   Ventical sync
可就是奇怪与楼主说的完全不一样,我也在网上查了,网上也是如上楼的所说,两种都接过了只有横条显示,到底9针VGA线序有几种定义

网友:
见过没修过  看看你们说说过过隐

网友:
估计修好可以赚不少钱   少见的机器价钱一定要提高

网友:
自己试着跑电路定议一下。是分立元件的话建议算了。集成的话好处理。不过你也接不到15针VGA口上。

网友:
CGA显示器吧

网友:
超市的终端设备吧